Apm飞控,起飞跑偏

楼主(2016-12-21):
轻推油门就往后偏,咋回事?罗盘,水平校准都遥控都校准了,

网友A:
跑偏严重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跑偏严重吗

轻推油门就要翻车,前头仰起,尾部着地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调节pid

PID有固定的参数吗?数字调到多大合适

网友:
桨和电机有没有反掉

网友:
估计是你的罗盘弄错方向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轻推油门就要翻车,前头仰起,尾部着地

确定电机转向对、罗盘校准正确?

网友:
起飞的时候需要果断一些离地,因为螺旋桨有地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PID有固定的参数吗?数字调到多大合适

每一台机子都不一样的,没有固定的。这个是调的最头大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确定电机转向对、罗盘校准正确?

正群会有提示吗?或者不正确会有提示吗?

网友:
试下自动调叁!

网友:
这又是疑难杂症。

网友:
水平调节一下,还是飘的话保存微调或自动微调一下。

网友C:
继续调参,也可能是转向有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继续调参,也可能是转向有问题。

电机转向没问题

网友:
校准飞控时飞控的头和尾校错了。从新按教程校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机转向没问题

电调输出线有没有插错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电机转向没问题

看你这样如果都正常的话基本上也就电调顺序错了

网友E:
你这种情况肯定是电调接错线了。apm的话右上角是1号,左下角是2号,左上角3号,右下角4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这种情况肯定是电调接错线了。apm的话右上角是1号,左下角是2号,左上角3号,右下角4号。

是吧,没接错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你这样如果都正常的话基本上也就电调顺序错了

我考虑是校准调参没弄好  继续学习调参校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你这样如果都正常的话基本上也就电调顺序错了

请问GPS的安装方位是不是要冲着Y轴?Y轴是1-2.3-4电机哪个方向?

网友D:
你先高速我你这个飞机那边是头?接收机端还是XT60插头端

网友:
我看你是把机头和鸡尾的电调线对换插了吧

网友:
不然怎么可能正常情况下前倾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先高速我你这个飞机那边是头?接收机端还是XT60插头端

接收机是头,红色机臂是头

网友:
那你gps是安装对的

网友:
如果这个没有错,那就基本不会有错了,默认的参数就可以飞得还行。

你可以让朋友帮你抓住起落架,你解锁测试遥控方向有没有问题,自稳的反馈有没有问题。

一般起飞有些往一边偏也正常,因为地效有影响,果断起飞后就没什么大问题了。在遥控器上调节下微调就基本没有问题。

另外,测试一定主要安全!

网友:
可以试一下手持举高起飞看看会不会飘

网友:
无非就几个方面,电池歪了或者松了,电机故障,螺旋桨有头发等物缠绕,再就是调机没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