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50-apm飞控,起飞轻推油门跑偏

楼主(2016-12-21):
我的450.轻推油门就往后跑偏再推油门看着就要翻车的样子?是不是设置有问题,我都校准了,我是新手

网友(2017-02-01):
重刷固件,重新校准加速度计,遥控恢复出厂设置,重新校准遥控器,罗盘,继续试一下

网友:
解锁会吗?有没有解锁

网友:
apm就是这个样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奇怪

正反浆状的对不对?

网友:
给你个帖子去看看 校准一下水平
APM资料大集合(个人整理)—新手戳这里,高玩请忽视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78332-1-1.html?x=46166

网友(2016-12-26):
引用 网友B:
电调信号线插错
油门行程校准没校准
地面效应

对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它就突然侧翻过来

十六针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嗯,是的,你玩的真大,上次我就这样结果手缝了16针,血的教训

你不要上桨啊

网友:
重新校准下水平吧

网友:
我的也是

网友:
重新校准后要熟手起飞调下微调就好飞了

网友D:
重心没调好,你试着把电池往翘的那边放一点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重心没调好,你试着把电池往翘的那边放一点,

电池应该问题不大,校准水平是校准哪里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电池应该问题不大,校准水平是校准哪里?

飞机推油门头就翘起来尾巴贴地,看着好像要翻车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池应该问题不大,校准水平是校准哪里?

就在加速计下面有个水平校准

网友:
如果有数传,试着电调电机校准一下,看一下4个电机转速是是一样

网友:
还有你加速计,油门有校准过吗?

网友E:
看一下插错通道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一下插错通道了吗

怎么看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怎么看

应该没有,1对1,2对2,3对3,4对4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看

APM输出的和飞机对应的马达

网友:
转向有没有错误~~~~~~~~~~~~~~

网友F:
如果电机方向没错而且校准正常,那就推油门稍微快点,起飞后就正常了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你的指南针方向 看看是不是弄错了

网友:
飞机有没有离开过地?如果还没有离地就翻的话看看电机顺序有没有接错。

网友:
水平没校准好

网友:
猛推油门,看在空中问不问,地面气流紊乱,

网友:
apm起飞就是这个德行

网友G:
关键是在空中稳不稳?

网友H:
大油门起飞,摆脱地放

网友:
加速度重新校准

网友:
如果你确认你的线序没有接错,推油门尾巴慢半拍起来,你可以调一下遥控前进微调,或者,你试着推油门的同时,往前轻推前进摇杆,如果能飞起来,那就是你的遥控器中点没有调好,范围不大的话,可以在遥控器面板上的微调调整,太大的话你要到遥控器里设置.

网友:
油门小起飞就是这样啊,大油果断起飞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听说顶顶有分拿,我试试。仅仅围观一下。

网友:
看看四个电机的输出是否一致!如若不是就从新校准

网友I:
我是果断起飞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我是果断起飞

不翻个???

网友:
跟电池没关系 用自稳模式飞 水平要弄好 PID得好好调

楼主:
1和2是逆向,3和4是顺时针,飞机红色的机臂是前方,右边电机是1对应那一头是2,左边是3对应那头是4对不对?我初学者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关键是在空中稳不稳?

关键是飞不起来,加油就要翻车,没敢用力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如果电机方向没错而且校准正常,那就推油门稍微快点,起飞后就正常了。

1和2是逆向,3和4是顺时针,飞机红色的机臂是前方,右边电机是1对应那一头是2,左边是3对应那头是4对不对?我初学者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大油门起飞,摆脱地放

我的油门推一点点飞机就往后飞偏,油门是不是要调的肉一点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飞不起来,加油就要翻车,没敢用力推!

那肯定是通道或者浆没有装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大油门起飞,摆脱地放

如果没有校准水平 通道差错那么他就会嘴啃泥 翻车了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的油门推一点点飞机就往后飞偏,油门是不是要调的肉一点?

这个跟油门没关系,你先看看仔细再检查下遥控器通道 电机转向 电调输出通道有没有接错 然后再校准水平 不会的话泡泡教程里有

网友C:
还有你最后一张图通道6设置成Rate Roll Pitch是用来干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跟油门没关系,你先看看仔细再检查下遥控器通道 电机转向 电调输出通道有没有接错 然后再校准水平 不 ...

遥控的通道怎样设置或者是在遥控上设置吗?或者几通道对应啥?有教程连接吗?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还有你最后一张图通道6设置成Rate Roll Pitch是用来干嘛

通道6应该是什么?

网友:
你把6通选择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遥控的通道怎样设置或者是在遥控上设置吗?或者几通道对应啥?有教程连接吗?大神

帮你找找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遥控的通道怎样设置或者是在遥控上设置吗?或者几通道对应啥?有教程连接吗?大神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遥控的通道怎样设置或者是在遥控上设置吗?或者几通道对应啥?有教程连接吗?大神

这是四个教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四个教程

非常感谢,学习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没有校准水平 通道差错那么他就会嘴啃泥 翻车了

我是山东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山东的

……我衢州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没有校准水平 通道差错那么他就会嘴啃泥 翻车了

小油门拿着手里试一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小油门拿着手里试一下

嗯,是的,你玩的真大,上次我就这样结果手缝了16针,血的教训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小油门拿着手里试一下

它就突然侧翻过来

网友B:
电调信号线插错
油门行程校准没校准
地面效应
加速度计没校准都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