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 空心杯 接电后电机就不停的转,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就是....

楼主(2016-12-21):
F3 空心杯 接电后电机就不停的转,什么方法都用过了,求解?

Set motor_pwm_rate=1000  也试过了,还是没有用。求各位大神 还需要怎样设置啊?

固件是bf 3.0.0    cf调参

网友(2018-03-18):
遥控器的摇杆没设置好,无法达到电机最低值。

网友(2017-03-23):
引用 楼主:
我设置自稳模式了,还是不行

先全部reset,再简单设置,将stop选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一通电电机就开始转,在cf里面打杆什么的都正常,然后拔了线就会电机一直转打杆没反 ...

我都是用cf,問題一樣, 用了set motor_pwm_rate=1000 , SAVE 後,通電電機沒再轉,但用搖控器搖控都是沒反應.

网友(2017-02-07):
直接设到32000

网友:
电机行程的问题?

网友:
极大可能是你mos短路了 可用万用表一测便知

网友:
频率没对好,我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A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一通电电机就开始转,在cf里面打杆什么的都正常,然后拔了线就会电机一直转打杆没反应。试过了motor_pwm_rate=1000也还是不行。您说要在bf里面设置电机模式。我在cf里面没找到,是要换一个地面站来设置吗?在线等。。。

网友(2017-01-07):
东西不错 果断收藏学习

网友:
这个不懂啦

网友B:
cf里设置摇杆子最低点1

网友:
摇杵没设置好

网友:
如果窗口输入停不了,恢复出厂,在设置,大概是配置有一项选了就会转

网友:
空心杯能玩多久?

网友:
难道我也整架玩玩

网友:
如果是evo的话,

网友:
后面命令改2000

网友:
最低油门试一下

网友C:
在BF模式里设置ANGLE自稳模式。解锁电机就不会怠速转了。

网友:
把oneshot关了

网友:
记得输入“save”保存设置

网友:
这个不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f里设置摇杆子最低点1

请问是油门摇杆要设置最低为1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BF模式里设置ANGLE自稳模式。解锁电机就不会怠速转了。

我设置自稳模式了,还是不行

楼主:
设置2000也还是不行,请问油门要怎样设置才可以?

网友:
我也不明白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设置自稳模式了,还是不行

配置里面,电调协议选错了吗?
还有解锁电机不转,打钩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配置里面,电调协议选错了吗?
还有解锁电机不转,打钩了吗?

电调协议没勾选,请问该怎样勾选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是油门摇杆要设置最低为1吗?

我的就是这样设置的,你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就是这样设置的,你试试

是在地面站设置对吧

楼主:
楼上各位模友说的我都试过了,还是不行。这可咋整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在地面站设置对吧

cf里设置

楼主:
终于好用了,用bf地面站设置里面有一个电机模式,选择M打头的就好用了,感谢各位模友,封贴!

网友:
刷回cf就行了

网友:
设置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