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轴坠机

楼主(2016-12-21):
为什么我的六轴飞到三米高就坠机 ,试过三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,求原因?(配置 哪吒 lite升到了V2)

网友:
不知道到3米时,飞机发生了什么

网友:
大疆的不熟,apm可以看数据

网友:
说明lite还是老老实实当lite用好,嘿嘿

网友:
请老老实实lite当lite用,

网友:
六轴,可以买个v2

网友:
10块钱不能当20块钱用的

网友:
是电机动力不足坠机,还是怎么着啊?

网友:
电力不够,加3s

网友:
听说顶顶有分拿,我试试。仅仅围观一下。

网友:
三轴飞六米都没掉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配置,如何解答?

网友:
刷固件的问题?

网友:
动力系统问题的可能性较大,先更换电池试试,其次检查电机、电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