云台问题

楼主(2016-12-22):
谁知道云台控制板上那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?还有就是我的云台炸坏了,换了个传感器板,需要校准传感器。怎么校准呢?买云台时人家说是免调的。

网友A:
换了陀螺仪小板 需要校准 可以用上位机软件校准 按钮方便实时校准 可以设置

网友:
找个教程贴好好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了陀螺仪小板 需要校准 可以用上位机软件校准 按钮方便实时校准 可以设置

关键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怎么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深爱及时确认最佳答案,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,问题可以更快解决!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 ...

我用的手机APP没那个。主要是不会

网友C:
什么云台咯,去下个对应的调参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什么云台咯,去下个对应的调参就行了

关键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的

网友:
复位用的,reset

网友:
校准要用软件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我不知道是什么的

俄罗斯毛子固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关键是我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怎么调

BGC

网友:
这个真不知道

网友D:
这个传感器还可以用,后边的5个排针孔可以代替原来的插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传感器还可以用,后边的5个排针孔可以代替原来的插座,

好像掉了个模块

网友:
找店家要调参软件和教程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像掉了个模块

小模块就是传感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