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.2图传接收收不到信号

楼主(2016-12-22):
拆开过,线掉了 重新焊接过 不知道是不是焊接错了 拆了一个2.4的 参考又焊接了也不行 ,不过2.4的接收1.2 效果也杠杠的 谁手里有这种可否给看下接线定义

网友:
这个东西超烂,我的无缘无故就挂了,扔一边吃灰,还是5.8的算了

网友:
你这看着像电视机里面的高频头

网友A:
怎么不用5.8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怎么不用5.8的

一直在用5.8  这都没有用过 看着都垃圾

网友:
没有用过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