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求助泡泡老师啊,求助前辈们,,好无助啊

楼主(2016-12-22):
  自己组装一台250穿越机,F3带气压计飞控,刷的BF3.01的固件,富斯i6遥控,用普通的PWM模式链接飞控,按照您的视频调试了一番过后,飞机正常解锁,给油,在屋内小心试飞,仅仅用自稳模式,,轻给油飞机摇晃着升空,并且越晃越厉害,好像某一边电机在加速,然后晃的太厉害赶紧收油门,飞机立即翻个跟头,四脚朝天炸鸡,请教泡泡老师,我是哪里不对,哪里有问题?我本来想着,这玩意我再笨,最起码一番简单调试以后,最起码能飞起来并且接受控制吧,结果搞了几天了,都是一样的问题,不能飞,离地就摇晃的厉害,全手动模式也差不多的效果,晃动厉害。。。哎,,,心累啊,老师救救我!!!前辈们,帮忙看下哪里不对,硬件还是软件调试的问题?

这里啥都不选,

这样配置的解锁,

选择PWM模式接收机

PID,默认的,根本不会调,难道默认的不能飞吗,不可能吧

接收机这里

只设置了一个自稳模式与手动的切换

电机这里,软件控制电机转速是正常的,

这个好像有比较重要的作用,没用过

用BF3.01固件

飞机电调是便宜货,跟这个应该没关系吧。。

网友A:
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以及各种设置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pid的问题了,按理说bf默认参不应该这么恼火吧?我之前用cf都没你这过分,刷bf后默认参简直稳如狗。。。不过配置不一样也不能一概而论,你可以试试刷其他版本的固件,或者看看调pid的教程自己调pi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以及各种设置都没问题的话那就是pid的问题了,按理说bf默认参不应该这么恼火吧?我之前用c ...

默认PID不可能这样子的啊,摇晃升空的,根本不敢飞高,就30-40公分的样子,飞机越来越不稳定,晃的厉害赶紧收油,翻个大跟头降落了

网友B:
PID不对,数值太大特别是下面的ALT,你将他由50改为30试试

网友:
高手出山。

网友:
电机热吗!

网友C:
给你个准数,两个d参数都改成75,现在h250的飞机f3飞控装上都这样。。信我准没错

网友C:
不要20个22的d,改了,全75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要20个22的d,改了,全75

我的天啊,问题就这样解决了,请问问题根源在哪里啊,这20和22两个数值是什么意思?为什么20  22不行,换成两个75就解决了呢,能飞了呢,20 22是默认值啊,天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要20个22的d,改了,全75

大师也!!!我的天啊,问题就这样解决了,请问问题根源在哪里啊,这20和22两个数值是什么意思?为什么20  22不行,换成两个75就解决了呢,能飞了呢,20 22是默认值啊,天啊,太神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给你个准数,两个d参数都改成75,现在h250的飞机f3飞控装上都这样。。信我准没错

你才是大师啊。。。解决了困人我好久的问题,我的天啊,问题就这样解决了,请问问题根源在哪里啊,这20和22两个数值是什么意思?为什么20  22不行,换成两个75就解决了能飞了呢,20 22是默认值啊,天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ID不对,数值太大特别是下面的ALT,你将他由50改为30试试

泡泡老师你好,一直看你的教程的,您在我们心里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啊,,,您能恢复我帖子好开心,现在问题解决了,D的两个默认数值20   22,改成两个75,就这样解决了,搞不懂为什么默认用20 22这两个不能飞的数值呢,郁闷啊,20 22的时候,炸了我好多次,心痛,不管有现在问题解决了,很开怀释然!真心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才是大师啊。。。解决了困人我好久的问题,我的天啊,问题就这样解决了,请问问题根源在哪里啊,这20和 ...

现在新出的f3默认值只是为正x鸡架量身定做。正x鸡架拿过来就能飞,但是qav250鸡架是h的,所以PID得自己摸索着来,当初我也是摸索了一个多月才把这个H架弄明白。以后有问题欢迎来找我讨论,大家一起学习q2225664918

网友(2017-04-10):
电机的最低,中立,最高在哪调,我还没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