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助啊,前辈们帮忙看一下,飞机飞不起来,飞起来就炸

楼主(2016-12-22):
     自己组装一台250穿越机,F3带气压计飞控,刷的BF3.01的固件,富斯i6遥控,用普通的PWM模式链接飞控,按照您的视频调试了一番过后,飞机正常解锁,给油,在屋内小心试飞,仅仅用自稳模式,,轻给油飞机摇晃着升空,并且越晃越厉害,好像某一边电机在加速,然后晃的太厉害赶紧收油门,飞机立即翻个跟头,四脚朝天炸鸡,请教老师,请教前辈们,是哪里不对,哪里有问题?我本来想着,这玩意我再笨,最起码一番简单调试以后,最起码能飞起来并且接受控制吧,结果搞了几天了,都是一样的问题,不能飞,离地就摇晃的厉害,全手动模式也差不多的效果,晃动厉害。。。哎,,,心累啊,老师救救我!!!前辈们,帮忙看下哪里不对,硬件还是软件调试的问题?

BF3.01固件

根据泡泡老师设置的,这里啥不选,我啥没接

解锁方式

选择PWM模式接收机

默认参数

接收机这里

只设置了一个自稳与手动的切换

电机这里,形成是校准过的

这个不太会用

网友:
有QQ没有?

网友:
开个ari mode吧

楼主:
374591936,加我,帮帮我

网友:
开个自稳试试

网友:
4321电机序号插错通道

网友:
可能固件有问题 试试重新刷

网友:
找找BFPID教程

网友:
飞控的方向设置对了没有??

网友:
解决了吗,咋回事

网友:
给出你的黑匣子文件才能帮你分析,光靠你说有什么用。

网友:
电机转向,油门行程,进角等等全部来一次

网友:
拿分走了,我刷的是cf

网友:
1 气压计校准
2 电机重新校准  一定要确认有效校准

3 配置里面油门值点那些数据要输入在你不懂的那个命令页面。
简单方法:dump回车
set min_check=油门最低10几几那个数字 回车
set max_check=1950或2000那个数字 回车
save 保存退出 试飞
只能把你到这了

网友:
是因为PID调整的不好出现的问题,这个多向大神请教,加上自己的试验

网友:
电机方向和桨安装好着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