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传问题

楼主(2016-12-22):
请教相机视频输入到osd上,然后osd输出到图传发射上,图传发射上的线是12v 接地 视频线,5v输出!图传接供电后只剩一根视频线,接到osd上不接地有没有问题!如果从osd上输出的接地线并到图传供电的地线上对云台好像有影响!主要问题!osd输出到图传发射只接一根视频线有么有问题!

网友:
没用过osd刚买了

网友:
不怕干扰就没有问题 因为 整个机器 负极是接一起的  负极也是信号线的com

网友A:
我就没接,没什么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就没接,没什么问题

怕画面有波纹

网友:
拆了osd 干扰没了 画面干净好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