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GUC CIY】超声波辅助飞行模块

楼主(2016-12-22):
大家好,我是Guc。刚开始玩穿越机的时候,总不敢大胆的飞,一下降就怕撞上地面,判断不好与地面的距离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?

  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【超声波辅助飞行模块】,也许能帮助模友解决这个问题。
   先说下它干什么用:通过超声波测距,用音频信号来判断与地面的距离。
原理:该模块通过超声波测量飞机与地面之间的距离,然后转变为音频信号通过图传音频通道发射出去,我们在接收端就能通过音频来确定飞机与地面的距离。

灵感来源:DIY基于arduino的气压式升降提示模块[转]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下面来看下演示视频:
室内演示

室外演示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个模块的制作很简单,接下来就与大家分享:
第一、模块制作
首先我们需要以下的元件:
1.一片 arduino pro mini
2.一个HC-SR04超声波模块
3一个0.1uf和100uf的电容
4.导线若干
超声波模块处理,把模块上的排针剪掉,留出3毫米的长度,VCC引脚的排针(上图红框)剪掉多点,如上图所示,做好备用;
把两个电容焊接在一起备用;
把电容焊接到超声波模块的GND和VCC端,注意电容正负极;
arduino pro mini 模块导线的连接方式:两根杜邦线分别焊接在模块数字接口5、6(不是A5、A6),这两条线用来接到图传的音频接口,再用一根短导线接VCC引脚(arduino供电用);

连接超声波模块和arduino,jst母头红线与arduino供电红线并联焊接到超声波模块的VCC脚,jst母头黑线接超声波模块GND脚;
做好绝缘;
现在把两个模块焊接在一起,超声波模块Trig脚接arduino数字引脚3,Echo脚接数字引脚2,GND对GDN,焊接好后就入上图;
用热熔胶进行固定,在两边弄两凸台,以便模块装机,注意:别弄太多热熔胶,不能把arduino两边的接口堵上,还需要对它烧入固件哦
大家可能发现这边接线走的不一样了,其实是jst线居然有根线内部断了,然后就剪了重焊,焊前要检查好元件哦!
该模块在穿越机上的固定照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第二、烧入固件

这次给大家带来一个arduino的hex文件的烧入方法,不需要在放置库文件等操作了,更简单。
首先你得有个FTDI Basic程序下载器
上图就是了,其他样子的也可以。
使用的的是上图显示的软件:OpenJumper™ Serial Assistant 1.3.6beta。我会在帖子最后给出FTDI的驱动和软件的下载。
烧入接线:GND---------GND
          VCC---------VCC
          RX-----------TX
          TX-----------RX
如果和我用的一样的FTDI下载器,直接像我这样对上,按紧就好了,如果用其他的,大家也可以先烧入固件,再进行模块制作。
现在开始烧入:
打开软件,看串口有没有com口显示(红框处),如果没有可能要再装下驱动;
点击Hex下载,在下载设置中选择arduino信号,我用的arduino pro mini 就选择上图红框的选项,如果是其他的版本的arduino,请自行选择。
接下来选择串口(绿框),选择Hex文件(红框)(Hex固件在帖子最后),都好后就选择开始下载;
点完后红框里就有数字飞奔,最后成功了就如上图。
烧入就已经完成了,是不是很简单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最重要的文件下载来了:
论坛上传不了大的文件,如果有需要驱动的,请留邮箱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改烧入apm、pix超声波模块固件,连接A4、A5接口同样可以使用,不过需要更改代码: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#define TRIG_PIN 2----改为----- #define TRIG_PIN 3
#define ECHO_PIN 3----改为------#define ECHO_PIN 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帖子结束了,固件还会更新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!

网友(2017-12-09):
引用 楼主:
好,晚上给你发。

谢谢了

网友A(2016-12-22):
不错,不知道是不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,国外有个魔友也是利用这个,但他是用在了FPv上

网友B:
不嫌吵么

网友C:
LZ 超声波用的是SR04 貌似和APM开源里的一个原理!
给你赞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不知道是不是从国外借鉴过来的,国外有个魔友也是利用这个,但他是用在了FPv上

我没有见过你说的那个帖子,能不能分享个链接给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嫌吵么

还好还好,哈哈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Z 超声波用的是SR04 貌似和APM开源里的一个原理!
给你赞个

可以刷你说的apm开源固件。

网友D:
好东西,新手必备。

网友:
穿越用这个?感觉这样穿越就没啥乐趣了,而且还重。。。

网友:
很久以前youtube 看过类似的~~

网友:
挺好玩约

网友:
图传的音频平时都不用 这个确实是个不错的创意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好东西,新手必备。

谢谢老晋的肯定

网友E:
为啥要并联两个电容呢,求解答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为啥要并联两个电容呢,求解答

稳压滤波,提高稳定性,供电条件好,可以不加。或用raw口供电也可以不加

网友F:
是通过声音判断高度?

网友G:
佩服兄弟的技术 先收藏 以后去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是通过声音判断高度?

是的,频率越高距离也越近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佩服兄弟的技术 先收藏 以后去看看

水平还很低,一直学习

网友H:
有没有可能做成和气压记一样的通讯格式,插f3来定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有没有可能做成和气压记一样的通讯格式,插f3来定高?

不如直接买个带气压计的,但可以做气压计音频反馈的。

网友I:
大神,你好,方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,我想学习下

网友I:
PIX的超声波避障可以用这个吗

网友I:
1216108102@qq.com大神,驱动发我邮箱下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大神,驱动发我邮箱下呗

已经发了,你看下邮箱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PIX的超声波避障可以用这个吗

说行也不行,现在这只是个简单的东西。主要看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大神,你好,方便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,我想学习下

视频的最后有

网友J:
厉害 我想知道电容的作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厉害 我想知道电容的作用

稳压滤波,提高稳定性,供电条件好,可以不加。或用raw口供电也可以不加。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稳压滤波,提高稳定性,供电条件好,可以不加。或用raw口供电也可以不加。

我用在pix  定高  距离一点不准 速度好慢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用在pix  定高  距离一点不准 速度好慢

你用的什么固件?

网友K:
{:soso__3669389859068460655_4:}

网友:
{:soso__3110130392203091378_3:}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
网友:
这个狼哥发朋友圈了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你用的什么固件?

网上最新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网上最新

我用过sr04的库,它通过平均测距值挺高稳定性,可能是这个原因,导致反应慢。最近手头没有pix和apm的机子,等下个月装一台试试。

网友L:
有一点不太明白,这东西是运用了apm超声波定高的码实现测距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用过sr04的库,它通过平均测距值挺高稳定性,可能是这个原因,导致反应慢。最近手头没有pix和apm的机子 ...

好的   我会继续探讨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有一点不太明白,这东西是运用了apm超声波定高的码实现测距?

额,不是,这个固件在帖子有下载,apm超声波固件没在这个帖子,我用的硬件可以刷其他固件,用来给apm定高。

网友M:
好教程,研究中,APM使用超声波,有没有好办法!

网友:
赚一下牛币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好教程,研究中,APM使用超声波,有没有好办法!

还没有

网友N:
容易出现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容易出现问题

什么问题?能不能说细一点,以便于改进,谢谢

网友N:
引用 楼主:
什么问题?能不能说细一点,以便于改进,谢谢

我在的群里面经常讨论超声波,竞标出问题我也不太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N:
我在的群里面经常讨论超声波,竞标出问题我也不太懂

哦,我这个只是超声波转音频,和倒车雷达差不多。你群里应该是说的apm和pix的吧

网友:
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

网友:
哔  哔  哔  哔

网友O:
简单是简单!声音有点太太吸引人了!?

楼主:
引用 网友O:
简单是简单!声音有点太太吸引人了!?

声音是有点闹,有没有建议

网友:
也是个办法

楼主(2017-02-08):
引用 网友P:
论坛沙漠孤鹰到此一游,新手多看此帖子,有好处

感谢推荐

网友:
这个不错,回头做一个玩玩。

网友:
我每天看贴无数,
基本上不回贴。
后来发现这样很傻,
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,

我也顺便挣点分

网友Q(2017-04-28):
SR05能用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Q:
SR05能用麽?

不行啊,程序根据04写的
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

网友R:
四周无人机可以用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R:
四周无人机可以用么

可以用,穿越机也是四轴

网友:
好帖子。试试做一个看看,不知效果如何

网友(2017-06-28):
那种飞控用的呀?

网友:
技术不错,而且很有想法,赞一个

网友:
学习了        插个传送眼

网友:
声音太吵了,能加个只能避让系统就好

网友:
能力超强,顶起。

网友(2017-10-31):
研究一下还可以!觉得不太实用

网友(2017-12-09):
怎么解压不了

网友S:
我下载了几次都解压不了,能发到我邮箱吗,672829799@qq.com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S:
我下载了几次都解压不了,能发到我邮箱吗,672829799@qq.com 谢谢

好,晚上给你发。

网友(2018-05-07):
diy精神让人不断进步啊!

网友(2018-12-11):
楼主可以吧资料发我邮箱吗,包括烧写工具没有牛币了,谢谢;477675523@qq.com

网友:
很不错的模块,谢谢楼主!

网友(2020-04-26):
398066584@qq.com楼主发下软软和程序代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