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30练习机

楼主(2016-12-22):
下班飞到太阳下山,单飞侠拥有一大边飞场,飞到爽,真好。练习倒飞,翻滚,空中吊机。可惜没人帮我拍视频,拍了也还知道怎么上传。

网友:
加油,你不孤独的

网友A:
加油,你的飞机很漂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油,你的飞机很漂亮。

谢谢。怎么上传视频??知道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。怎么上传视频??知道不?

上传到优酷,然后编辑帖子里有个视频,把优酷视频地址复制进去就好了

网友:
很厉害 福字写的真好

网友B:
我的330航线都飞不好,平飞的时候飞机都抬头8度左右,啥子问题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的330航线都飞不好,平飞的时候飞机都抬头8度左右,啥子问题哦

重心不对吧,调整电池靠前,或上天了,调控的升降微调,要飞高点再调,别调反了炸机。

网友:
我想知道怎么做

网友C:
新手用330做固定翼练习机,是很多魔友的误区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新手用330做固定翼练习机,是很多魔友的误区

练习机选哪个?飘飘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练习机选哪个?飘飘?

冲浪者是最好的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