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 飞控 固定翼模式 求助

楼主(2016-12-22):
有哪位朋友弄懂F3飞控的固定翼模式了吗?

穿越机玩了一个月,飞了不到5次,一直飞不好,今天电调还给离奇坏了。于是决定退坑,重回固定翼。想用四轴好着的电机电调做个双发机。刚好F3也有固定翼模式,于是想试试。

我简单的做了下测试。
首先,Angle(四轴的自稳模式),在油门关闭的情况下。不开就是增稳,一般抗风就用这个。打开就是自动平飞。如果油门有值那么各个通道的输出则变成了一个积分运算,油门值越大,各通道积分越快。也就是说个通道的实际输出是遥控器输入的积分。
然后,Horizon(四轴的运动模式)好像完全无效,是否开启对飞控无影响。
Baro(四轴的气压定高模式),飞控会因为高度变化小幅调整水平尾翼,但是对油门毫无影响。

GPS室内没法测试就还没管他。

另外还发现飞控的固定翼通道图片标注完全是错的,实际上7是油门,6是升降,4,5是副翼,3是方向。

有没有哪位前辈使用过F3飞控的固定翼模式。求教啊。

网友A:
只能起到自稳,貌似不能返航

网友B:
为什么不用汉化教程汉化一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只能起到自稳,貌似不能返航

F3可以返航的..就是效果没那么好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F3可以返航的..就是效果没那么好而已

返航是使用GPS home模式吗?返回高度是当前高度还是有什么预设高度?返航后回盘旋还是降落?毕竟第一次定位Home位置的时候飞机是在地面上的。您测试过吗?求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返航是使用GPS home模式吗?返回高度是当前高度还是有什么预设高度?返航后回盘旋还是降落?毕竟第一次定 ...

没有..我只是知道可以固定翼并且有返航..以前mwc就支持了

网友D:
哈哈,支持楼主动手……试飞……

网友:
车。  让人人人人网让人人人人让人人人人入魔
Yyyffuyucc cy yu u c c yu y c y c c c y xu c c x c y x y c c x y cu c c y c y c x y c y yu x y x y c x y xu cu c y y y c y y c cu y c c y cu x y f c y y c y x y xu x c x xu x c x y c y y x x y c y c yu x y x c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哈哈,支持楼主动手……试飞……

这个月得忙期末考试。预计1月15号出外场测试吧。要是真能GPS返航那买F3就赚大了,毕竟固定翼专用飞空各个身价不菲

网友E:
厉害了,买个固定翼飞控不是更好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厉害了,买个固定翼飞控不是更好吗

固定翼飞控能平衡不带GPS的,最低110,带GPS都是350+,F3+GPS才200元

网友:
用APM飞固定翼吧

网友(2017-02-07):
成功了吗?

网友F:
弄好了吗?我也想买个f3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弄好了吗?我也想买个f3

没弄好,油门还是直接控制,PWM连接可以像A3等低端飞控一样工作,价格也便宜些。但是接线复杂。如果是玩固定翼不建议用F3。

网友:
弄好了教教我吧。

网友(2017-03-30)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不用汉化教程汉化一下

小白求问,怎么汉化cf

网友G:
可以飞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可以飞了吗?

没测GPS,当个A3够了。反正价格一样。这个还能给四轴用

网友H(2017-06-02):
请问您F3飞控飞固定翼搞清楚了么?我也想尝试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请问您F3飞控飞固定翼搞清楚了么?我也想尝试下

可以飞,就那样,很久前弄的了

网友(2017-09-11):
我也是没有研究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