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买的图传,有没有设置和接线方面的帖子。

楼主(2016-12-23):
新买的图传,有没有设置和接线方面的帖子,图传是
显示器是鹰眼锐视双接收,
摄像头是
我昨天晚上试了试,只有声音,没图像,还有图传温度烫手。100°左右

网友A:
100℃???太夸张了吧 没接天线也不至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00℃???太夸张了吧 没接天线也不至于

真的,天线那个接口有时130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真的,天线那个接口有时130

你问问卖家 看看正常不 有问题的话赶快换

楼主:
我那摄像头是几伏供电

楼主:
我把摄像头插到OSD上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把摄像头插到OSD上了

不一定,一般都是12v的,也有5v的。对应接就可以了,没有图像先确定接线,再检查osd制式是否正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一定,一般都是12v的,也有5v的。对应接就可以了,没有图像先确定接线,再检查osd制式是否正确 ...

大哥有没有专门介绍图传OSD这一块的视频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哥有没有专门介绍图传OSD这一块的视频

osd有很多种,在淘宝上搜同款,里面一般都有具体的接线图和使用说明。apm和pix用的mini osd,泡泡老师有出教程: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41095-1-1.html

网友:
这个图传能有声音吗?。。

网友:
不应该那么号吧

网友:
说不定飞机飞起来,温度就对了

网友:
我的云台,飞机不飞时,温度有40,

网友:
一飞起来,温度就没有感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osd有很多种,在淘宝上搜同款,里面一般都有具体的接线图和使用说明。apm和pix用的mini osd,泡泡老师有 ...

多谢,我那图传接受器还有用没

网友:
832是图传中的垃圾,以前买的两个都扔了,发热量很大,但也不会有100度吧

网友:
我不相信有100度

网友:
所以说,不懂基础电子,玩航模真的很困难啊。

网友:
我有个835,以前不会用,上电没插天线,手还拿着sam头,烫伤了,烫的都没知觉了。频闭层可能顶多40度,里面的针绝对超百了

楼主:
开机3分钟

网友:
完全可以自己找教程看。

楼主:
这个图传,几V供电,我是直接电池接图传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接线图:

我发现这个图传是5V的,我有个12V转5V的东西,接上也能工作,也不热了,但是不显图像,是不是烧了?我把12V摄像头单独供电,图传单独供电也不行,我接另一个图传显图像了,就上边带风扇的那种,我感觉烧了,外面的热缩膜都化了。

网友:
短路了吧,要不然没那么热,最多六十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图传,几V供电,我是直接电池接图传上了

ts832输入供电电压范围是7~16v,一般接3s电池供电,或者12v输出的ubec模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s832输入供电电压范围是7~16v,一般接3s电池供电,或者12v输出的ubec模块。

大哥求一款小一点的图传,这个太大,最好能支持我这个接收机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哥求一款小一点的图传,这个太大,最好能支持我这个接收机的

奥姆威的就可以,还有蓝天的

网友:
拿分走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