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帮看看这是一个干吗用的、、

楼主(2016-12-23):
不会发图片就发附加里了,求大神给看看?这是干什么用的。

网友:
像apm的供电模块

楼主:
感觉不像啊

网友A:
不是电源模块,把外皮拆开看看有什么芯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电源模块,把外皮拆开看看有什么芯片

这个是我买乐迪AT9的接收机和电压回传,带着的,但不知道是干嘛用的

网友:
‍是稳压的吧

网友:
搞不明白!

网友:
貌似电流电压计

网友:
插在接收上吧

网友:
貌似是电压回传,机载端的

网友:
插接收的,可能有电压和电流一系列的

网友:
应该是电压回传之类的

网友:
APM电压计+供电,我也有一个

网友:
感觉像电压传感器,那个小的线看着像插pm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