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|f3飞控油门自动下降为零

楼主(2016-12-23):
遥控器推油门,电机油门都变大了,但是第四个电机的油门在一两秒之内就下降到零,其它三个电机油门都正常恒定,是电调的问题吗?

网友:
帮你顶贴,这种情况没有碰到过

网友A:
检查一下电调信号线有没有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检查一下电调信号线有没有松

信号线肯定焊好了

网友:
没上桨,都这样

网友:
你试试不用模式

网友:
或者自稳关闭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同问

正常现象  确定校准无误后可以上桨试飞  不影响飞行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