悟进不了运输模式

楼主(2016-12-23):
噗,求助,今天遥控器收到了,成功对频,但是进不了运输模式是什么鬼?提示飞机要升级,是没有升级的原因吗?我还以为需要对模式的位置校准,我吧丝杆拆了然后调到某种模式,结果发现舵机一直转,完全靠升降结构上下定死才会停

网友A:
inspire1进入运输模式是需要超声波定高模块参与的

网友B:
运输模式什么鬼?

网友C:
那个开关拨四次不行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nspire1进入运输模式是需要超声波定高模块参与的

收来时没有??

网友:
这么高级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运输模式什么鬼?

平放,装箱子需要,,,,,,,,,,,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个开关拨四次不行吗

不行啊,,,,,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7-01-31):
学习了 学习了学习了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运输模式什么鬼?

运输模式,进入DJI连接设备,进入相机,点击左上角,调节运输模式,才能起飞,运输模式是确保承载拍摄设备才能起飞,当然运输模式才能起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