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摄像头连接图传发射机的问题

楼主(2016-12-23):
发射机是ts351  摄像机是  使用usb线将摄像头和发射机连接起来usb白线接发射机白线,usb绿线接发射机绿线,可是为啥一直出不来图像,是我的线接错了吗?用原来的那种摄像头就没有问题  请教各路大神帮忙给指教一下。

楼主:
用第二个摄像机的时候就没问题,第一个就不行,大神就救。

网友A:
摄像机的TV制式没设置NTSC模式吧,还有要把电视输出打开

网友:
首先确认你的摄像头可以AV输出,然后要打开TV模式

网友:
要打开tv横式

网友:
看线对不对

网友:
不是简单的连起来就可以的

网友B:
正负极,信号线接对了没有,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摄像机的TV制式没设置NTSC模式吧,还有要把电视输出打开

奥,好的,我去试试,谢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负极,信号线接对了没有,

这个一接一根线就可以是吗?还是要再多接几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正负极,信号线接对了没有,

需要接两根线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镜头盖拿了么?

肯定拿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