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频头

楼主(2016-12-23):
刚入航模,看了好多人说遥控器加“高频头‘请问这是个什么东东,为何还要加?

网友:
比如说,天地飞8需要高频头,天9不用

网友A:
高频头就是控上带天线信号发射器,每个控上都有一个,但有的控可以刷固件支持多种制式发射协议,就可以加装别的制式的高频头,这样一只控可以外种制式的高频头就可以用多种的接收机了,比如华科尔的d7e可以加7105的高频头,就可以与伟立的飞机对频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高频头就是控上带天线信号发射器,每个控上都有一个,但有的控可以刷固件支持多种制式发射协议,就可以加装 ...

futaba可以加高频头么?

网友C:
高频头可以随便买,随便换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高频头可以随便买,随便换吗?

要刷固件支持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futaba可以加高频头么?

原控上后面高频头是可插拔的就可以换,去某宝上搜futaba兼容高频头看有没有你的控能用的,T8FG 14SG是不行,10c和9ff可以

网友:
我也不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原控上后面高频头是可插拔的就可以换,去某宝上搜futaba兼容高频头看有没有你的控能用的,T8FG 14SG是不 ...

18sz可以换不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18sz可以换不?

不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可以

赶脚买这个买亏了。连高频头都不能换。擦!

网友:
高频功率放大器的简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