图传求助

楼主(2016-12-24):
谁有这个图传的频率说明啊!!

网友A:
淘宝上面全是的,淘宝搜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淘宝上面全是的,淘宝搜一下。

没有  啊  只是图片详情

网友B:
你要的是不是这个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就是楼上这个,跟我的一模一样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要的是不是这个。。。。。

好的谢谢

网友:
全部拨到数字对面是000000,然后从一开始二进制递增,对应的就是每个频道。

网友:
比如把1和2号开关拨下来,其他都是关,那么当前就是3频道

网友:
楼上正解。

网友:
小飞手搜一下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