遥控怎么和接收器配对的,我是新手?

楼主(2016-12-24):
新发回来的赛斯纳调试,不知道怎么配对

网友:
这个,不是直接就可以用吗?

网友:
一般都是配对好的

网友A:
一般都是配好的,如果没有,参考下面的视频:

网友:
是啊,正常情况下,不需要设置嘛

网友:
一般有个对频线插接收机上,再开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是配好的,如果没有,参考下面的视频: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NjA0NDEwMjk2.html ...

受教了!谢谢

网友B:
无法用语言回答你了。

网友C(2017-03-17):
引用 网友B:
无法用语言回答你了。

经典回答

网友D:
左上的MENU,点击进去,在最底下高级设置,点进去,倒数第二对码看到没?   先别动。接收机上有个小按钮,叫BIND键。按住通电,红灯一闪一闪的话就对了,表示正在对频状态,遥控器那个对码,点他!显示正在对码。   绿灯常亮就对频成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经典回答

没有小白生存的土壤啊……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左上的MENU,点击进去,在最底下高级设置,点进去,倒数第二对码看到没?   先别动。接收机上有个小按钮, ...

赞一个,最佳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赞一个,最佳

谢谢

网友:
配对与遥控和接收有关,一般说明书上都写很具体的,建议看找说明书看,更完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