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AT9遥控器 上PIX固定翼抖舵问题

楼主(2016-12-24):
手上两台AT9遥控器   4个接受机,
原版PIX    PIXV2    PIXV3      飞控
上固定翼 只要开自稳模式  所有舵机都抖舵,(飞控斜着,参与自稳情况下)
其他模式   如手动 返航  盘旋  定高等模式均正常。

还有就是换了其他牌子遥控器   抖舵就没有了。
个人认为是遥控器问题,但我手上两AT9都存在问题,感觉人品爆炸。

我就不信论坛没有  用AT9飞PIX 固定翼的吗?   有类似的情况吗?

(还有就是  这两AT9 飞多轴,和不上飞控的固定翼 一点问题也没有)

网友A:
返厂确定是模友人为遥控器没有设置好参数,自稳参数1499太靠近范围值1491-1620, 造成模式不停自动切换,导致舵机不停的跳动(因为不同模式下舵机角度不一样),而且只有飞控有一定的俯仰角度时才会有这样的现像。
解决建议是,在遥控器姿态选择里调节rate值,使之对应在地面站里每个飞行模式pwm区间值的中间。

网友(2018-01-11)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,应该不是模式切换吧。我的都设置到中间值了依然抖,而且只有自稳 fbwa 抖,同 ...

我也是……感人

网友B(2017-11-23):
引用 网友A:
返厂确定是模友人为遥控器没有设置好参数,自稳参数1499太靠近范围值1491-1620, 造成模式不停自动切换,导 ...

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,应该不是模式切换吧。我的都设置到中间值了依然抖,而且只有自稳 fbwa 抖,同样的rate值换成别的模式就不抖了,好像跟油门也有关系,油门越大抖得越厉害。不推油一切正常。(我没有接电机不是电调干扰)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嘛?我也遇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了。

网友(2017-04-18):
谢谢解答正想入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返厂确定是模友人为遥控器没有设置好参数,自稳参数1499太靠近范围值1491-1620, 造成模式不停自动切换,导 ...

顶顶顶顶

楼主(2016-12-26):
引用 网友C:
你的飞控内置罗盘好校准吗?,我的40次都报错,后改用外置GPS罗盘才能用。

我飞控还没完全用的 一直在解决抖舵的问题。    之前校准过一次   一次通过的

网友C:
你的飞控内置罗盘好校准吗?,我的40次都报错,后改用外置GPS罗盘才能用。

楼主:
求教 泡泡老师和论坛大神们

网友:
这个真的不懂!!!!

网友D:
把飞控刷低版本试试,看论坛好多大神都是这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飞控刷低版本试试,看论坛好多大神都是这样的。

试过几个固件版本, 问题依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飞控刷低版本试试,看论坛好多大神都是这样的。

想问下  他们是怎么决解的

网友:
你控是刷那板?

网友:
圣诞快乐

楼主:
遥控器是最新固件,  飞控个版本都是试了

网友C:
我的pixv3也抖舵,特别离433数传近了抽的更厉害,还带节奏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的pixv3也抖舵,特别离433数传近了抽的更厉害,还带节奏的

什么遥控器?  你那是433干扰。不是纯粹的抖舵

网友:
AT9升级AT9S

楼主:
不加433 也抖吗?

网友C:
不抖,但舵机不顺暢,有卡滞现象,我用的是ksT115舵机,用银燕08MD还好,08MA乱抖,好象是兼客问题,我用来装直升机的,版本3,33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抖,但舵机不顺暢,有卡滞现象,我用的是ksT115舵机,用银燕08MD还好,08MA乱抖,好象是兼客问题,我用来 ...

你应该和厂家都沟通下    我遥控器已经返厂检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