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如何实现翻滚

楼主(2016-12-24):
尝试了f3飞控在手动模式下,不能翻滚,一直不知道f3飞控半自稳要如何设置,如何实现翻滚。请大神指点,不甚感激!

网友:
这个是真不懂

网友A:
手动模式,拉高油门,打横滚或者俯仰到底(看你想怎么翻),收油接近最低(air mode可以零油门),翻过来接近水平时松杆并加油以保持高度。翻滚速度太慢的话pid页面把速率加高。(理论上相应pid也要改变才行),半自稳模式没用过,不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手动模式,拉高油门,打横滚或者俯仰到底(看你想怎么翻),收油接近最低(air mode可以零油门),翻过来接近水 ...

受教了

网友:
手动模式,打杆幅度大点估计就翻过来了

网友:
手动模式绝对能翻滚

网友:
多是高手,路过学习了

网友:
同样不会

网友:
杆子打到低

网友:
四楼正解

网友B:
半自稳翻滚和手动略有不同  半自稳可以不用动油门  俯仰或者滚转打到底即可

网友(2017-03-17):
楼主会翻了不 传授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半自稳翻滚和手动略有不同  半自稳可以不用动油门  俯仰或者滚转打到底即可

请问我现在半自稳老是翻不过来,半自稳要开arimode吗?

半自稳悬停直接roll打满就能翻了吗?

网友:
半自稳是能翻筋斗的

网友:
我用自稳模式尝试过翻滚,没翻过来,直接扣着炸下去了!

网友:
第一次尝试翻滚全速日了地球……

网友:
反正我一直没翻过去过

网友C:
手动模式  先目视悬停再把油门推高  然后迅速拉下油门剩10%左右 迅速打横滚到底  飞机翻到正面朝上迅速推油门。还有遥控要把舵量调大一点  才能快速翻过来  我开始也不会   就这样试了几下都成功了

网友(2017-05-05):
引用 网友C:
手动模式  先目视悬停再把油门推高  然后迅速拉下油门剩10%左右 迅速打横滚到底  飞机翻到正面朝上迅速推 ...

收油翻滚速度下降,往往翻到一半就翻不过去,我是全油门翻的,我的机子是1s空心杯动力较弱

网友(2017-06-13):
要通过地面站设置自稳,半自稳得
匿名
6666666666666666666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