充电宝改装4s电池

楼主(2016-12-24):
我有一个充电宝坏了 然后就想把它改成航模4电池给飞机用  每一节3.7v  那么  四节串联就是4s  然后我就。焊接了   磨石 磨去电池外边叫他更好的粘焊锡   焊接时候戴眼镜  以防万一 我怕爆炸

网友:
我是来顶贴的,顶贴是一种美德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乖乖的做个控电吧     别冒险

我没飞 被我们同事拿着飞飘飘去了

网友A:
乖乖的做个控电吧     别冒险

网友:
所以最后呢?结果

楼主:
试了  不行

网友:
用飞机上不行,充电宝的电池都是数码类电池(一般只有1C的倍率),可以做其他电源

网友:
不错,改天也做一个

网友:
C数不够啊

网友:
没那么大的放电量,别当动力电池用,可以用在遥控上或者是图传接收上

网友:
放电倍率不够~~~~~~~~~~~~

网友B:
座一会沙发喝点茶水

网友C:
可以做控电,不能用飞机上

网友D:
放电倍率不够,用飞机上要么飞不起来要么等着炸鸡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放电倍率不够,用飞机上要么飞不起来要么等着炸鸡

我打算放穿越上

网友:
这个可用不到穿越机上,你算算最大放电电流吧,再看看你的穿越机起飞的最大电流。这种18650估计5c放电吧

网友:
需要实践证明,需要实践证明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打算放穿越上

那更不够了,目测飞不起来,穿越稍微暴力点都得50C起步,这种电池倍率估计不到5C

网友E:
这个电池不行的 充电宝的不是动力电池  动力电池一个都要19-23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电池不行的 充电宝的不是动力电池  动力电池一个都要19-23

下次买个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那更不够了,目测飞不起来,穿越稍微暴力点都得50C起步,这种电池倍率估计不到5C

我又学了好多知识

网友:
放电量不足,不能做飞机用的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打算放穿越上

穿越机更加够呛,四个电机电流,固定翼已经够呛。

网友:
明显不能用做动力电

网友:
放弃吧,这个电池不行,放电电流不够,

网友:
炸一次就死心了

网友:
放电电流不够吧

网友:
放电电流不行的

网友:
顶顶顶,不能做动力电池

网友:
三无电池,穿越飞行的时候是很暴力的,还是做个设备电用吧,,上飞机。。不现实,除非是骚尼的那个vtc5那样的,或者就是多块串联再并联、

网友:
电流太小

网友:
当控电设备电吧

网友:
我也改过,电流最大11.5飞板机没戏

网友:
放电电流不足!

楼主:
明天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穿越机更加够呛,四个电机电流,固定翼已经够呛。

明天试试

网友:
这个可用不到穿越机上,你算算最大放电电流吧,再看看你的穿越机起飞的最大电流

网友:
要买动力电池

楼主:
有两块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穿越机更加够呛,四个电机电流,固定翼已经够呛。

试试 改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座一会沙发喝点茶水

哈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做控电,不能用飞机上

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放电倍率不够,用飞机上要么飞不起来要么等着炸鸡

有道理

网友:
我试过,电池放电电流不够,推油门百分之三十就推不上去了,电池发烫

网友G:
放电倍率不够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我打算放穿越上

我试过,能飞的起来,加大油门就会掉下来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我试过,能飞的起来,加大油门就会掉下来!!!

是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放电倍率不够

有可能

网友:
有想法 胆子大  凭这点也支持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