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有味道了对电调有什么影响?

楼主(2016-12-24):
还能继续用吗

网友A:
穿越炸这样不是很正常吗?仔细检查检查没问题接着飞

网友B:
换线咯,线烧了应该,冷却后电阻应该没有变化,就是绝缘层有点危险

网友:
容易把电调给烧掉了,还是不要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换线咯,线烧了应该,冷却后电阻应该没有变化,就是绝缘层有点危险

漆包线可能有点化了,但是还能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穿越炸这样不是很正常吗?仔细检查检查没问题接着飞

主要是电机有点味道了…

网友:
再飞2个起落,绝缘层彻底烧化就gg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主要是电机有点味道了…

不放心就换电机咯

网友:
有味道说明电机绕线温度接近最高工作温度了 安全起见 冷却之后再飞

网友:
查找问题吧,别出大问题

网友:
电机烧了

网友:
试试再说吧

网友:
没事,可以继续用,不放心的话回去换个线圈

网友C:
线烧了容易 烧电调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线烧了容易 烧电调

电机还能转也算烧了吗?

网友:
飞控用pixhack可以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