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APM2.8工作电压只有4.45V是否正常?或许这是正常范围内

楼主(2016-12-24):
我是685的六轴,飞控是APM2.8,用电流计供电,负载有GPS、罗盘、OSD、数传。开始发现数传距离只有不到100米,后来一飞数传就断线,距离也就10来米。这两天才想到是不是供电电压太低的缘故,测了飞控扩展口上的正负极发现电压只有4.5V不到,这样正常吗(地面静态)?会不会是加大油门飞行时飞控电压更低,导致数传断线?现在想想几次短短的试飞中有后来两次OSD也莫名其妙的失灵了,会不会跟电压有关?
测了电流计输出空载电压为5.22V。。。

网友:
赞一个赞一个

网友:
正常一般是5V

网友:
但我没用过apm 所以不清楚

网友:
一般5V以上一点的,电流记空载输出电压在5.2-5.3V

网友:
电流计算电源部分出问题了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,我现在想知道4.5v是不是电压过低了?再一个我想把电流计的正极(红线)断开,直接引导APM扩展口的正极上行不行(跳过保护二极管和保险丝)?
我昨晚断开了电流计的红线,APM居然还有电!这是怎么串过去的?

网友A:
电流计没什么用,自己按论坛里帖子做一个测量电压的就行,电流计上的电源质量都很差,自己买个电源模块,尽量不要用可调的那种,输出电压如果是5V就不要用PM和电调接口接入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流计没什么用,自己按论坛里帖子做一个测量电压的就行,电流计上的电源质量都很差,自己买个电源模块,尽量不 ...

嗯,正有这想法。我给APM加一组5V供电好了,但不断开电流计的5V,有保护二极管,电流计不会出问题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正有这想法。我给APM加一组5V供电好了,但不断开电流计的5V,有保护二极管,电流计不会出问题吧? ...

电流计那个输出低,这样不会有问题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流计那个输出低,这样不会有问题.

好,等明天机架到就这么搞了

网友B:
4.45不正常
你输入电压5.22,就算降压管和保险电阻用掉0.4V,还应该有4.82V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4.45不正常
你输入电压5.22,就算降压管和保险电阻用掉0.4V,还应该有4.82V.

听朋友讲,这种情况是厂家用了廉价二极管多了0.4V的压降,比如普通的整流二极管的压降就是0.7不是0.3
看明天410的机架能到不,到了就动手试试
还有个要请教下,电流计插座旁边的那个短路块到底是做用的?我不接比接了APM电压高0.1,我电调不带5v输出
谢谢泡泡老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