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造DUO308充电器24V输出55A

楼主(2016-12-25):
先来一张做好的图片

楼主:
请商家勿喷。下面开始介绍改造步骤和注意事项,30元一个,得买两个。拆开一个外壳,断开输出负极与外壳的连接,每个螺丝做好绝缘,电路板下面也需要加垫。我用的是塑料螺丝!

楼主:
都做了绝缘,细节图

楼主:
这个是原理图,看好要断开的是哪个电源。为啥要断开外壳的连接,不断开就会跟下面的电源短路,一个电源就没有输出了。改吧

楼主:
绝缘做完,要用万用表检测一下,是否导通!没问题就开始焊线,通电测试。没有问题开始连接DUO308。注意、注意、注意、先连接充电器在通220V交流电。两个才能工作,要不还会短路保护。

楼主:
不多说了,上图看吧,电源很安静。

网友:
这个好 如果不接地线不断开也行吧?

网友A:
我擦。你这个是康舒版本的吧,我是艾默生的。哈哈哈哈、

网友B:
求电源关键字  谢谢

网友:
好牛的电源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求电源关键字  谢谢

复制这条信息,打开手机淘宝即可看到【原装IBM X3650M2/M3 X3550M2/M3服务器电源 675W 39Y7227 39Y7201】¥NUmq6J2wEB¥http://c.b0wr.com/h.XO1ZBR?cv=NUmq6J2wEB&sm=ee451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擦。你这个是康舒版本的吧,我是艾默生的。哈哈哈哈、

你的改了吗

网友:
没有改,最近看上哪个27v55a的通讯电源了。

网友(2018-06-02):
改装简单,成本还低,想入手306,这样又可以省点银子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