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帖] 我的地面站为什么安装不上

楼主(2016-12-25):
我的电脑是win8.1的,驱动和地面站都能正常安装 ,但连上飞控后,就出现了这种情况,求大神指导

在安装驱动的时候所有选项都打了对号

网友:
驱动没有安装好,参考这个贴子一楼后半部分解决:http://bbs.160.com/thread-147995-1-1.html

网友A:
驱动没有正确安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没有正确安装

网友:
啥飞控啊???

网友:
闻所未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