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不亮红灯是咋回事啊

楼主(2016-12-25):
   不知道被我这么搞的,能正常飞,就是通电,亮蓝色灯,红色灯解锁也不亮了,碍不碍事啊

网友:
如果仅仅LED红灯坏了,不影响;但有可能是内部飞控5V不稳的征兆,建议早更换

网友:
没碰见过

网友A:
如果是新手第一次装机,应该是通道行程没有调整到位

网友(2017-07-10)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新手第一次装机,应该是通道行程没有调整到位

能具体说说吗?我这飞控蓝灯亮,不过接收机也不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