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一个电机8040桨的推力为什么比8060桨大?

楼主(2016-12-25):
同一个电机,同样的电压情况下,8040桨比8060桨的推力要大很多。既然这样为什么大对数情况下大家还是用的8060桨呢?

网友:
可有证据证明你说的?我这里的和你说的不一样,谁的对那

网友:
‍转速上不去…当然发挥不了最大的桨效

网友:
桨的拉力和直径、螺距、转速有关

网友:
8040桨:直径8英寸,螺距4英寸,假设转数是12000转/分钟(200转/秒),[1英寸=25.4毫米] 4*0.0254*200=20.32米/秒,约73公里/小时。8060桨:6*0.0254*200=30.48米/秒,约109公里/小时

网友:
和好多都有关

网友:
暴力与不暴力区别

网友:
同样转数下 应该是螺距越大 推力越大 电流越大 时速更快 不对请指正

网友:
桨距不一样,造成速度也不一样。

网友:
和用的电动机型号于kv值也有关系

网友:
跟桨的结构材质也有关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