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调并联

楼主(2016-12-25):
现在手头有两个FMS拆机的30A电调。
每个电调分别由两块78D05F并联输出5V。每个是5V1A,那么也就是每个电调中间的红线最大是5V2A。既然在一个电调内是两块并联,那可不可以直接用Y线并联两个电调组双发飞机。这样也就是4个并联而已。理论上没有什么不妥,请问有没有前辈尝试过直接并联做双发的。还有就是想问一下 市面上卖的那些双发模型,他们的电调是直接Y线接上去的吗?

网友:
貌似不好,最好别

网友A:
据说并联后会电流波纹大,会影响接收机飞控等设备,故没试过。一般双发都是把其中一颗电调的5V红线断开的,只用另外一颗的BEC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据说并联后会电流波纹大,会影响接收机飞控等设备,故没试过。一般双发都是把其中一颗电调的5V红线断开的, ...

可不可以加电容来滤波,毕竟5V2A带飞控总感觉电流会不足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不可以加电容来滤波,毕竟5V2A带飞控总感觉电流会不足

你要在电路方面有功底,那你去试。我现在正在试飞双发FPV载机,4S电池,图传摄像头单独供电,前几次还莫名烧线。后来用了单独的UBEC后情况正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在电路方面有功底,那你去试。我现在正在试飞双发FPV载机,4S电池,图传摄像头单独供电,前几次还莫 ...

我想用小塞搞,请问1.2米的那种塞斯纳平凸翼型重量最好限制到多重。动力是2212 980KV正反电机,9045正反桨,30A电调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用小塞搞,请问1.2米的那种塞斯纳平凸翼型重量最好限制到多重。动力是2212 980KV正反电机,9045正反 ...

赛斯纳182 双发不要超过1000克比较好一点吧,再重就不好说了。

网友:
用一个电调供电就行

网友:
最好还是单个供电 怕不够就加bec

网友:
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

网友:
最好单独UBEC供电给飞控,现在电调越来越多不带5V输出了

网友:
没有听说过这种做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