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问题求助

楼主(2016-12-25):
烧写固件的时候突然指示灯不亮了 只有一个黄灯亮 apm在 博立方买的 问商家居然不理了 求教大家是什么问题,看看自己能不能解决。

网友:
退了,拿钱到xd模型买,店主支持技术

网友:
权盛也不错,很好用

网友:
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!退了吧!

网友:
你这可以自己修复的,很简单的问题,就芯片里的固件损坏,重新刷就行了

网友:
申请退货

网友:
不会排故障。

网友:
权哥家是没得说,热心

楼主:
谢谢各位 关键是我的飞控电脑也联不上怎么刷固件

网友(2017-05-16):
加我微信 haveaseat  给你技术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