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l电调连接电脑显示这个,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6-12-26):
不知道怎么弄了。。。

网友A:
1号电调链接失败,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号电调链接失败,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

没有呀,正负极信号线都连着呢,还能正常驱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呀,正负极信号线都连着呢,还能正常驱动

每次都是显示这样?先改下1号电调转向试试,也许没有问题

网友B:
重新插电连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重新插电连接

重新连接也这样,而且我连得是4个bl电调

网友(2017-04-25):
楼主,请问你后来弄好了没?我现在也是一直这样,你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