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低 显示磁罗盘故障 无法起飞

楼主(2016-12-26):
今温度低雷讯  pixhack  显示磁罗盘故障    无法起飞  然后 我  用一杯开水悟了悟  。就正常了  还有 电机堵转问题

网友A:
只要关闭内置罗盘就行了,只用外置的就行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要关闭内置罗盘就行了,只用外置的就行!

好的 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v3

怎么样

网友B:
这个情况貌似有普遍现象的,感觉可以用usb加热片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怎么样

还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情况貌似有普遍现象的,感觉可以用usb加热片

我想知道 是否跟气温有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行

我试试

网友:
别这么低温度飞啊,电池危险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多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想知道 是否跟气温有关

好像是

网友:
需要增加保温措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