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212电机适合什么穿越什么机甲?

楼主(2016-12-26):
2212电机920kv,适合穿越什么机架?已有F450机甲,想弄个小的机架玩!求教了!

网友:
没听说过。帮顶

网友A:
360 280……

网友B:
不适合穿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60 280……

什么意思?2212电机适合哪种机架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适合穿越

除了450机架还有啥用不?能否作为云台电机使用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除了450机架还有啥用不?能否作为云台电机使用?

330机架    云台电机KV值一般是100的 这个太大

网友:
2204 2205电机2-30块一个适合穿越

网友:
电机决定了kv值,与重量,小机架必须小桨,低kv配小桨本来就没有拉力,你的电机又那么大,怎么能飞?

网友:
2205不适合穿越

网友:
就适合450

网友:
木有适合的,穿越机都是高kv

网友:
上350轴距机架,8寸桨,4S电池,慢穿休闲穿,很爽

网友:
F330我用的2212xxd1400

网友:
小鸡都用1806.2204 或者2205.2212太大了

网友:
换电机,电机不合适

网友:
920kv?没见过这么低转速的穿越电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