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,这个电调能不能刷固件

楼主(2016-12-26):
从网上淘了几个电调,发现反应速度不理想,所以拆了想看看能不能刷固件,由于不懂,请教大家,各位大神帮帮忙。

网友A:
没有十足把握还是别刷,能对付用就用吧,反应能多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十足把握还是别刷,能对付用就用吧,反应能多慢

启动的自检声音不是123.滴滴,滴-,很奇怪的声音,还有每次启动都重新校准中位,启动电机还有先较大油门启动,再降油门的反应,怕飞穿越会癫

网友B:
电调一般可以直接用,反应慢的话是设置问题,重新设置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调一般可以直接用,反应慢的话是设置问题,重新设置就好了

怎么设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怎么设置

找售后要软件

网友C:
建议楼主扔了吧 这是什么电调啊 老古董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楼主扔了吧 这是什么电调啊 老古董吧

有钱就不会买这种了

网友:
没刷过这个

网友:
好大的电调!

网友:
没见过这种电调

网友:
目前没有固件明确支持这个,但是我感觉可以刷BlueSeries_20A的固件,如果会修电调的话可以刷一下,小心为妙!

网友D:
avr主控的一般都能刷blheli固件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avr主控的一般都能刷blheli固件的

不怎么懂,现在反应还能接受就凑合用

网友D:
京商的电调,质量还可以的。blheli固件最新的是14.9,
GitHub - bitdump/BLHeli: BLHeli for brushless ESC firmware https://github.com/bitdump/BLHeli

参考教程
给Atmel电调刷BLHeli_雷诺-玻尔兹曼_新浪博客 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3cb4041b0102vi2q.html

楼主(2017-02-25):
引用 网友D:
京商的电调,质量还可以的。blheli固件最新的是14.9,
GitHub - bitdump/BLHeli: BLHeli for brushless ESC ...

非常感谢

网友(2017-03-27):
群里真是人才济济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