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无法使用空出来的电机通道输出pwm信号吗?

楼主(2016-12-26):
已经安图片设置,接了和舵机上去,貌似没有输出信号,在cf的motor页看到第5个马达时可能控制的,就是没输出,是不是还有哪里漏了?

网友A:
这尼玛是F3?我去

网友B:
没见过这个调参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见过这个调参软件

这是cf调参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尼玛是F3?我去

图片是cc3d,不过接线差不多

网友:
可以啊f3接在7或8通道

楼主:
我试了没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是这么操作的

网友:
固件问题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是这么操作的

那就搞不清楚了,我接的7号通道,设了个3段控制,关灯,闪烁,常亮

楼主:
我想到大概原因了, 应该是我没解锁, 所以一直都无效..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是cf调参啊

老版本的,你用飞鱼地面站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那就搞不清楚了,我接的7号通道,设了个3段控制,关灯,闪烁,常亮

可以说一下你的飞控固件什么版本吗? 我回去试了一下, 解锁还是不行

网友:
拿分走人,感谢楼主的奉献!

楼主:
还是没解决

网友(2017-11-17):
楼主还在吗?我因为f3输出第二通道故障 所以想问你一下 怎么把原来1234输出改为3456输出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