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怎么区分我的天地飞7遥控是新版还是老板的!!!

楼主(2016-12-27):
我完全是小白菜鸟,不知道怎么区分我的控是新版还是老板的,请高手过照!!!帮帮我

网友:
用天七不如用天8

网友:
7通道是几段开关咯 2段老的 3段新的

网友:
有那个版本号可以看一下

网友A:
新版的在右上角有一个三段开关,还有那几个字母颜色红色的

网友:
不懂,顶一个

网友:
多了一个开关

网友:
右后开关,拨一边会自动弹回去的,是老天七,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回答,我的是新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新版的在右上角有一个三段开关,还有那几个字母颜色红色的

谢谢,分辩清楚了

网友:
两个三段开关,一个旋钮的两段开关

网友:
一看就是要上四轴的节奏

网友:
没有用过,帮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