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单片机课堂] 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

楼主(2016-12-27):
在单片机中,除了有CPU,还集成了很多功能丰富的模块,定时器就是其中之一。
如果说CPU是单片机中的老大,那么定时器就是小弟。在前面的课程中,我们主要学习简单好理解的“系统周期法”。周期法就是所有的活都是老大一个人干,小弟们全歇着。
周期法虽然简单,但是时间精度低,要想高精度的测量高电平时间,就要定时器小弟来出马。

本课的主要内容:学习定时器

楼主:
1.1 系统周期法实现简易电调

周期法虽然时间精度低,却是最万金油的程序写法,无论你的程序有多复杂,都可以拆分成一个一个的小片来执行。我们可以先用周期法来实现简单电调的功能,方便以后使用定时器时的理解。

电调的主要功能就是产生PWM,控制电机转速,和《七色光芒》中的PWM控制LED亮度原理是一样的。把《电子开关》和《七色光芒》两个程序组合起来,就是一个简易电调。

知识点(55) MOS管控制直流电机
控制N沟道MOS管与控制8050三极管类似,都是高电平打开。区别是MOS管是电压控制,不需要接电阻了。

系统周期:10us
PWM周期:1ms,1000Hz
PWM精度:100级,步进10us,步进100次为一个周期1ms
根据以上参数写一个简易电调的程序:

网友(2021-07-16):
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要学习,cpu,如果说,所有的,多功能 作者:2940135603 2258 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要学习,cpu,如果说,所有的,多功能 作者:2940135603 6715 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要学习,cpu,如果说,所有的,多功能 作者:2940135603 6771 太详细了

网友(2020-02-13):
从头到尾看完了,温故知新的感觉!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

网友A(2017-01-22):
坐等更新啊,罗大神。

网友:
老师回家过年了,只有等过节后更新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
搞点注释我也学习下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搞点注释我也学习下哈

这个基本和led那个一样噢

网友:
<div class="blockcode"><blockquote>#include <reg51.h> //手头只有89c51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bit key_old=1;//记住上一次状态初值为高
sbit key=Px^y; //xIO的y脚
sbit out=Px^y; //xIO的y脚
void Delay10us()                //@11.0592MHz  //Y1系列10us软件延时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i = 2;
        while (--i);
}
main()
{
        uchar cnt=0;        //100级变速调节
        ucahr duty=1;        //占空比
        //按键检测
        if(ke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!key_ild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ty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key_old=key;

        if(duty>99) duty=1;
        if(cnt>99) cnt=1;

        if(duty>cnt) out=1;
        else out=0;

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cnt++;

}

网友:
老师放假回家了吧

网友:
萝丽快讲定时器运用吧!我都等不及了!所有作品都卡在这了!

网友:
坐等楼主更新

网友:
学过入门的,后来就没发展了

网友:
又更新了

网友:
新教程来了,顶帖

网友: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:
学习,等待更新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1.1 系统周期法实现简易电调

我买了HER308 高效率超快恢复/1000V/3A  和SR3100 肖特基二极管 3A/100V  他们可以用在续流二极管吗 防止反接的二极管可以用他们吗 谢谢 老师

网友:
我一直在跟 后面还要学遥控器

网友:
又开新课了老师辛苦了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买了HER308 高效率超快恢复/1000V/3A  和SR3100 肖特基二极管 3A/100V  他们可以用在续流二极管吗 防止 ...

都可以

网友:
萝莉这是起的早还是睡的晚呀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都可以

我做了你的双向有刷全n的电调 没用上续流二极管 这个是没问题的吗 我是玩车的

网友:
紧跟群主好好学习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做了你的双向有刷全n的电调 没用上续流二极管 这个是没问题的吗 我是玩车的

双向不用二极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双向不用二极管

谢谢 老师 我一直跟着你的教程 希望以后能多讲电模电 数电的知识 对于用什么器件 怎么用 原理什么的

网友:
祝:全体模友新年快乐!呲牙

网友:
楼主忙了吗?怎么不更新了呢

网友:
可以联四驱车的电动机吗?

网友:
好期待,楼主更新,学到新知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坐等更新啊,罗大神。

我回复好象无效

网友:
按键调节占空比

网友:
继续更新啊,萝莉。等的花儿都谢了。

网友:
不用肖特基二极管对场效应管的使用寿命大减折扣,管的A数成本也会增加。

网友E(2017-05-14):
为啥引脚输出电压只有一半?大神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    //µ÷ÓÃ_nop_();

sfr P5=0xC8;          //ÉùÃ÷P5Òý½Å¼Ä´æÆ÷

sfr P2M0=0x96;       //ÉùÃ÷P2Òý½Åģʽ¼Ä´æÆ÷
sfr P3M0=0xb2;       //ÉùÃ÷P3Òý½Åģʽ¼Ä´æÆ÷
sfr P1ASF=0x9D;      //ÉùÃ÷P1¿ÚÄ£Ä⹦ÄܼĴæÆ÷
sfr ADC_RES=0xBD;    //ÉùÃ÷ADCת»»½á¹û¼Ä´æÆ÷
sfr ADC_CONTR=0xBC;  //ÉùÃ÷ADC¿ØÖƼĴæÆ÷

sbit DA=P2^4;       //ÊýÂë¹Üÿ¸öÒý½Å
sbit DB=P3^2;
sbit DC=P3^6;
sbit DD=P2^0;
sbit DE=P2^1;
sbit DF=P2^3;
sbit DG=P3^5;
sbit DP=P3^7;

sbit B1=P2^5;       //ËĸöÊýÂë¹ÜµÄÒý½Å¶¨Òå
sbit B2=P2^2;
sbit B3=P3^3;
sbit B4=P3^4;

sbit Key=P3^0;

sbit OUT=P5^5;      //¶¨ÒåÒ»¸öÊä³öÒý½Å

unsigned char Key_old;
unsigned char Key_action;
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;    //¶¨Òå±ê±äÁ¿ÓÃÓÚÏÔʾ´ÎÊý

unsigned char Data1;         //µÚÒ»¸öÊýÂë¹ÜÒªÏÔʾµÄÊý¾Ý
unsigned char Data2;         //
unsigned char Data3;         //
unsigned char Data4;         //

unsigned char count;         //¼ÆÊ±

unsigned char BBBBB;
unsigned char mode;
unsigned int adc;            //ADת»»¼ÆËã
unsigned int L;              //¸ßµçƽʱ¼ä

void Delay10us()                //@12.000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 = 24;
        while (--i);
}

void delay_n_10us(unsigned int n)     //ÑÓʱn¸ö10usµÄº¯Êý
{
        while(n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0us();
                n=n-1;          //ÿѭ»·Ò»´În¼õ1
        }
}
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x)   //¿ØÖÆÊýÂë¹ÜÏÔʾÄÚÈݵĺ¯Êý
{
      //ÅжÏxµÄÖµÀ´¾ö¶¨ÏÔʾʲô
        if(x==0){DA=1;DB=1;DC=1;DD=1;DE=1;DF=1;DG=0;DP=0;} //ÏÔʾ¡°0¡±
        if(x==1){DA=0;DB=1;DC=1;DD=0;DE=0;DF=0;DG=0;DP=0;} //    1
        if(x==2){DA=1;DB=1;DC=0;DD=1;DE=1;DF=0;DG=1;DP=0;} //    2
        if(x==3){DA=1;DB=1;DC=1;DD=1;DE=0;DF=0;DG=1;DP=0;} //    3
        if(x==4){DA=0;DB=1;DC=1;DD=0;DE=0;DF=1;DG=1;DP=0;} //    4
        if(x==5){DA=1;DB=0;DC=1;DD=1;DE=0;DF=1;DG=1;DP=0;} //    5
        if(x==6){DA=1;DB=0;DC=1;DD=1;DE=1;DF=1;DG=1;DP=0;} //    6
        if(x==7){DA=1;DB=1;DC=1;DD=0;DE=0;DF=0;DG=0;DP=0;} //    7
        if(x==8){DA=1;DB=1;DC=1;DD=1;DE=1;DF=1;DG=1;DP=0;} //    8
        if(x==9){DA=1;DB=1;DC=1;DD=1;DE=0;DF=1;DG=1;DP=0;} //    9

        if(x==10){DA=1;DB=1;DC=1;DD=1;DE=1;DF=1;DG=0;DP=1;} //          if(x==11){DA=0;DB=1;DC=1;DD=0;DE=0;DF=0;DG=0;DP=1;} //
        if(x==12){DA=1;DB=1;DC=0;DD=1;DE=1;DF=0;DG=1;DP=1;} //
        if(x==13){DA=1;DB=1;DC=1;DD=1;DE=0;DF=0;DG=1;DP=1;} //
        if(x==14){DA=0;DB=1;DC=1;DD=0;DE=0;DF=1;DG=1;DP=1;} //
        if(x==15){DA=1;DB=0;DC=1;DD=1;DE=0;DF=1;DG=1;DP=1;} //
        if(x==16){DA=1;DB=0;DC=1;DD=1;DE=1;DF=1;DG=1;DP=1;} //
        if(x==17){DA=1;DB=1;DC=1;DD=0;DE=0;DF=0;DG=0;DP=1;} //
        if(x==18){DA=1;DB=1;DC=1;DD=1;DE=1;DF=1;DG=1;DP=1;} //
        if(x==19){DA=1;DB=1;DC=1;DD=1;DE=0;DF=1;DG=1;DP=1;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==20){DA=1;DB=1;DC=0;DD=0;DE=1;DF=1;DG=1;DP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x==21){DA=1;DB=0;DC=0;DD=1;DE=1;DF=1;DG=1;DP=0;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P2M0=0x1B;             P3M0=0xE4;                  P1ASF=0x80;            Key_old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n_10u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BBBB=BBBBB+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BBBB>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BBBB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old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actio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old=Key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action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actio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>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count=count+1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>19)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1=1;B2=1;B3=1;B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ONTR=0x88+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n_10us(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=ADC_RES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=ad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>200)L=2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<100)L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n_10us(L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ÏÔʾLµÄ´ó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1=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2=(L-100)/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3=(L-100)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4=(L-100)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1=1;B2=1;B3=1;B4=1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_CONTR=0x88+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n_10u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c=ADC_RES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=ad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>100)L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n_10us(L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1=2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2=(L)/1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3=(L)%100/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a4=(L)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                display_time=display_time+1;
                if(display_time>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time=0;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display_time==0)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1=0;B2=1;B3=1;B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Data1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display_time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1=1;B2=0;B3=1;B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Data2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display_time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1=1;B2=1;B3=0;B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Data3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display_time==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1=1;B2=1;B3=1;B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Data4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(2017-08-28):
引用 网友E:
为啥引脚输出电压只有一半?大神
#include
#include    //µ÷ÓÃ_nop_();

看不懂了,太多了

网友:
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 作者:mrslizhihua 5113 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 作者:mrslizhihua 6149 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 作者:mrslizhihua 3504

网友(2018-05-05):
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 作者:addison88 7139 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 作者:addison88 4746 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 作者:addison88 2946

网友(2019-06-13):
怎么没有后续了,期待中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9-10-05):
怎么不更新了啊

网友:
小白我也能看得懂讲得太好了,更新啊

网友(2020-01-23):
老师辛苦了,感觉第十七、十八节课还未上完,讲解一下程序和原理就好了,谢谢!

网友:
萝莉大神辛苦了,时隔几年我才有机会把这18节课全部学习完,感觉就是醍醐灌顶,有种顿悟的感觉,为您这无私开源又授课点个大赞,期待能有新的课程出现,期待定时器、中断、指针、内存管理及无线通讯等这些高端的内容。谢谢!!!

网友(2021-07-16):
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 作者:2940135603 9123 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 作者:2940135603 6341 第十八课:小弟出马——定时器  作者:2940135603 2691 太详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