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ission planner 的定距拍照设定.

楼主(2016-12-27):
各位大神,有熟悉mission planner 的定距拍照设定的吗?之前一直是使用的是定时拍照,现在想用定距拍照,就是没有找到这个选项呢?麻烦熟悉的各位大神告知一下,先在此表示感谢了

网友A:
DO_SET_CAM_TRIGG_DIST命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O_SET_CAM_TRIGG_DIST命令

您好,是要一个航点一个航点单独去设置吗?还是有直接勾选的模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由自在到此一游!~

感谢关注

网友:
3楼正解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是要一个航点一个航点单独去设置吗?还是有直接勾选的模式。

飞行过程中下一次指令就开启定距拍照,指令参数为0就关闭,和航点无关。

参考:http://copter.ardupilot.com/wiki/mission-command-list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飞行过程中下一次指令就开启定距拍照,指令参数为0就关闭,和航点无关。

参考:http://copter.ardupilot ...

好的,非常感谢

楼主:
非常感谢您的关注

楼主:
已经解决这个问题,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指导,感谢

网友:
不懂,就是不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