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大神

楼主(2016-12-28):
小弟纯菜鸟一个,请问这个电池最大充电电流多大,放电电流多大???

网友:
最大放电电流1.3乘以25,最大充电联系保守为1c也就是1.3安

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

网友:
25c是放电电流,最大充电电流是5c

网友:
最大充电电流5C*1300ma为6.5安,建议5安左啦比较稳妥!

网友:
这小电池1c 充电就好了 就是1.5a以下

网友:
标了5c充电,最大6.5a

网友:
1c表示电池的容量,锂电池充电一般电流在0.1-1c,放电电流电池上有标注,你这个是25c

网友:
不懂 帮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