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请教]空心杯迷你穿越机如何调整PID

楼主(2016-12-28):
飞机是LT105PRO 1S的,CF固件刷到了1.14,浮点算法,手动模式,在调试PID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,这个鸡鸡对PID值不敏感啊?是因为轴距小还是其他原因?
比如我的210穿越机,P值在默认值的情况下增加1倍多点,悬停目测就可以看到飞机在那里抖了,但是这个空心杯我加了3倍的P值上去也没有什么明显变化?

请教大家一下这种空心杯的飞机要怎么调?谢谢

网友:
增加p值不是防抖

楼主:
我知道不是防抖,我是要把p值加到飞机开始抖,再一点点往下调

网友(2017-02-07):
引用 楼主:
我知道不是防抖,我是要把p值加到飞机开始抖,再一点点往下调

你调好了吗?有没有截图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