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连接电脑求教

楼主(2016-12-28):
飞控能刷进固件,但就是连接调参时总显示等待数据,怎么回事啊

网友:
一直这样还是刷了新固件才这样?

网友:
刷老固件看看

网友:
拔掉OSD占用的RX,TX端口

网友:
6楼正解

网友:
好明显就是地面站版本太久。

网友(2017-02-10):
顶贴是一种美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