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3一体发射机----改造

楼主(2016-12-28):
433发射机加转换器、接收机、电池一体以后很方便啊!!!!
3d打印机打的壳。就是充电线和开关没美化----懒得搞!!!!

我用的是X9D,V8FR-2接收机,拆掉壳和433PPM转换器直接焊住,双面胶固定。电池是2S1000的,可以直接用应为都是高压版的,电池足够用了应为测了一下电流才0.12A。

网友:
顶贴是一种美德!

网友A:
2S 电压够吗? 是什么牌子的433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S 电压够吗? 是什么牌子的433

够用433最低7.2v其实5v也能用,433是Rlink

网友:
高人啊,几天不来,模友之吧高手如云啊,狼哥加油~

网友B:
这样有延时吧~~~~~~

网友:
楼主的语句太不通顺了,很难理解。

网友:
很有想法诶,想法很好!

网友C:
不错!不过433发射放车里影响距离吗?一般不是说要离地1米以上在空旷地带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有延时吧~~~~~~

没什么延时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不错!不过433发射放车里影响距离吗?一般不是说要离地1米以上在空旷地带吗? ...

弄个杆子加起来。放到车里当然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