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载:教你做4通红外遥控器

楼主(2016-12-28):
我做的成品:
遥控
接受

过程随拍:
背面有点乱
开始没有贴片电容用个直插
换了贴片电容
以下是原作者

看下所要用的器件。
我用的都是贴片的元器件,因为要重量轻,所以需要非常小心,
太小了,很容易吹口气就找不到了,对自己手工没信心的可以
先做直插的,程序电路都是一样的,成功了在做贴片的。
遥控我用的是15w408as-28p的端口多一点,因为没有
屏幕,设置什么的都要靠端口来解决,所以要端口多一点。
遥控上的红外发射管我用的是监控上的发射板拆的管子,
直径是8mm的,发射功率大一点,和5mm的一样用,
你们根据自己有的自己解决,5mm和8mm是一样用的,波长
940,800都可以。
蜂鸣器是低压报警用的。电池电压低于3.2v蜂鸣器就会报警提示

接收头是pc838,其他的接收头没试过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
试试,pc838去掉屏蔽外壳,信号面会广的多。而且可以轻不少。
pc838可能不是最小的接收头,可能还有体积更小的,我没有仔细
去找,只是我身边就有pc838,用着还不错。
电路我使用万能板搭焊的,最好把万能板裁小以后,分一下层,
这样又能轻很多,而且可以用剪刀随意剪,需要什么样就剪成什么样
好了,不多说了,多看些图吧。

网友:
不错哦,有创意

网友A:
有源代码吗?想学习下

网友:
厉害   动手能力强~~~~~~~~~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厉害我的哥

你也可以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源代码吗?想学习下

有固件  非原创我没有源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固件  非原创我没有源码

好的,有需要找你,谢谢

网友C:
我也做这个了,和原作者基本一样的结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也做这个了,和原作者基本一样的结构

上图让大家看看吧

网友D:
红外距离不远

楼主:
室内够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红外距离不远

室内够用了

网友E:
这个不错哦 可惜我什么电路都不懂 做不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不错哦 可惜我什么电路都不懂 做不了吧

做的好,按照电路来焊接然后下载上固件就可以用了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做的好,按照电路来焊接然后下载上固件就可以用了

很想自己做 可是对这个一窍不通 焊焊线头还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很想自己做 可是对这个一窍不通 焊焊线头还行

你可以先做一个直插的练练手先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你可以先做一个直插的练练手先

都需要那些基础和配件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都需要那些基础和配件呢

也不难,烙铁焊接电路单片机下载器需要的元件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也不难,烙铁焊接电路单片机下载器需要的元件

能不能给个列表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能不能给个列表

所用到的工具得有  像烙铁 焊锡 焊宝 洞洞板  飞线,元件可以看电路上标示,有不懂得在问我

网友:
大神遥控的距离变短是什么问题

网友(2018-06-20):
厉害我的哥想学习下

网友(2019-08-11):
LZ这个红外距离能有多远?

网友(2019-09-13):
固件怎么下啊?

网友:
楼主太有才了!!!

网友F(2020-01-02):
请问发射机单片机第四脚输出的是ppm 信号吗?

楼主(2020-02-14):
引用 网友F:
请问发射机单片机第四脚输出的是ppm 信号吗?

是的,图纸上有

网友:
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固件吗

网友G(2020-05-14):
请问这个遥控是比例的吗?为什么我做出来的不是,油门推到一半就全速转,上一半就不转

楼主(2020-06-16):
引用 网友G:
请问这个遥控是比例的吗?为什么我做出来的不是,油门推到一半就全速转,上一半就不转

是比例控制的,可能是你那里没作对,检查一下

网友(2021-10-17):
很好很好极好

网友:
再次看 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