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m地面站不显示地图

楼主(2016-12-28):
请问各位大神我的地面站怎么不显示地图?需要怎样弄?卫星数量显示9颗,刚入门的新手在这请教啦。

网友:
把飞行计划打开看看

网友:
好久没玩了,应该有选项可以更换地图,要不你下一个社区版,集成高德和百度的地图。原版用的是谷歌地图需要翻墙

网友:
首先,你的电脑要能上网,连接后,点开"飞行计划"选右边地图中"必应综合地图"

网友:
换一个地图

网友:
换个地图,用必应卫星地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