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已解决] 9元esky接收模块怎么用?

楼主(2016-12-28):
能不能把罗丽接收程序添加上舵机程序,这样就能玩小型室内飞机了。两路舵机,两路电调

网友:
这个可以用吗

网友:
666666,看来楼主得自己开发了!

楼主:
昨天已经被我拆坏了一个,吹单片机的时候温度有点高,把小舵机的齿轮搞坏一个!

不会写程序啊,没法搞

楼主:
没办法了,用飞线大法,飞一片408和两个废舵机控制板上去。

网友A:
淘宝卖家那好像下架没卖了,群里的朋友说无线模块没法匹配萝莉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淘宝卖家那好像下架没卖了,群里的朋友说无线模块没法匹配萝莉控

哈哈,没法用也是我测试出来的,估计是速率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哈哈,没法用也是我测试出来的,估计是速率问题

楼主:
目前小舵机使用基本正常

网友(2017-08-14):
此接收舵机行程较短,把舵机端口飞线引出接上五线舵机,可以改比例遥控车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