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飞控接电调问题

楼主(2016-12-28):
请教大神,F3飞控接1号2号3号4号电调时是否把把中间那条vcc线抽出来,

楼主:
自己沙发一个

网友:
你的电调是什么型号?
现在的主流穿越机电调,都不带BEC,卡农头本来就没有5V红线。
只需要你最后一张图片的信号线+地线接F3飞控即可。

有的电调地线也可以不接。
(F3飞控用无针版吧。。。)

网友:
f3能航拍吗

网友:
你的电调是自带bec的12a电调,电调输出的5v直接给飞控供电,vcc可以全插,也可以只插一个,其余空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