试飞往右翻

楼主(2016-12-28):
cc3d的飞控,自稳模式,试飞时,一起飞就往右翻,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桨安装方向,飞控安装角度,电机转向,电调顺序都有可能

网友:
右边升力小

网友B:
看看通道有没有差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桨安装方向,飞控安装角度,电机转向,电调顺序都有可能

应该不是,有个朋友帮我看过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看通道有没有差错

没有啊

网友:
拿分走人,感谢楼主的奉献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不是,有个朋友帮我看过了

找到原因没?

楼主:
还没有找到

网友C:
电调信号线接错通道,注意1234通道不能插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电调信号线接错通道,注意1234通道不能插错

应该不是吧,只加了油,其他都没碰

网友:
不懂帮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,感恩无私的分享与奉献 :)

网友:
我的也是

网友D:
会不会是右边电机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会不会是右边电机有问题

不知道,我准备换一个新的飞机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