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装250,用f3飞控

楼主(2016-12-28):
折腾了一天,终于把机了装好了,试机,问题来了,飞机在地面上打转,微调摇控好一点,加点油,转着转着两个对称电机自动停了,请问是什么问题,还有摇控设置不了其它模式,在cf调参软件里,1234通道都不会动,已经按照泡泡老师的方法调了摇控器,请大神教下

楼主:
自己先顶一个吧

网友A:
电机线接错了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线接错了巴

不会呀。都是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接的呀。苦恼

网友:
不懂 帮顶一下

网友:
拿分走人,感谢楼主的奉献!拿分走人,感谢楼主的奉献!

网友:
遥控的模式无法换就换信号输入线

网友:
有视频更好

网友:
地面站遥控器通道不动,说明你接收机和飞控没连接对端口,或者飞控配置里面没正确选择接收机端口和接收机类型。

网友:
通道没配好

网友(2017-03-24):
这个是250的?感觉像210

网友:
上配置单

网友:
可能没设置好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