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报模友论坛赠送一批xp3a电调pcb板。

楼主(2016-12-28):
赠送一批xp3a电调pcb板。数量大概有100张,测试很正常性能不错。做迷你直升机,无刷锁层很安逸。每人限赠四张。自备丝印上面的元件以后还须要自备BL刷机工具!

快递费12元自理.圆通边远地区另计
具体方法看这个贴子:
http://www.moz8.com/thread-78620-1-1.html

丝印:

自己焊接的成品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以!焊接温度不要太高。控制在350度左右,时间控制在8秒以内

我是自己做的微型焊炉,开始温度调得不够高,没焊上,后面重新焊时,把温度调得太高了,烧的时间有点长,最终把背面都烧焦了。支付宝已转,楼主请查收一下。谢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支持支持楼主出品一定是正品

应该是打赠品!不是正品

网友:
楼主一直好人

网友:
顶贴是一种美德!

网友:
留个需要的留个需要的

网友:
不错不错,希望多开展几次。

网友A:
楼主好!新焊的板子,是不是直接写xp3A的程序就可以了,有没有其它准备功夫要做,我焊了一块,程序写不进去,不知是没焊好还是其它原因?望指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好!新焊的板子,是不是直接写xp3A的程序就可以了,有没有其它准备功夫要做,我焊了一块,程序写不进去 ...

请烧Turnigy DP3A固件,不能写入检查3.3V电源 地线CK DK信号有没有接好,检查芯片有没有焊接好!

网友C:
楼主,你是如何焊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你是如何焊接的

风枪+烙铁

网友:
这个是多少安的呀

网友:
支持楼主,测试了没,如何

网友A:
楼主你好!程序终于写进去了,原来是芯片没有焊好,不过重新焊的时候将板子烧焦了,铜箔都翘了起来,板子都废了。楼主的板子还有没有赠送啊,能否申请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!程序终于写进去了,原来是芯片没有焊好,不过重新焊的时候将板子烧焦了,铜箔都翘了起来,板子都 ...

可以!焊接温度不要太高。控制在350度左右,时间控制在8秒以内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是自己做的微型焊炉,开始温度调得不够高,没焊上,后面重新焊时,把温度调得太高了,烧的时间有点长, ...

收件人地址姓名电话

网友D(2017-03-02):
怎么刷固件呢,刷什么固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怎么刷固件呢,刷什么固件

我是用的USB Debug Adapter U-EC5 联接BL软件给电调下载固件的。圈内的编程接口,左边是接口定义。

使用U-EC5 编程器选择下列

网友E:
楼主 我也准备画兼容F3的板子 能给分享一下原理图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楼主 我也准备画兼容F3的板子 能给分享一下原理图不?

本论坛有原理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本论坛有原理!

在哪儿啊

楼主:
自己搜索一下啊,我也是在本论坛下载的。

网友F:
这个可以用在1306的无刷电机上吗,就你上次送的那个无刷一体的飞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个可以用在1306的无刷电机上吗,就你上次送的那个无刷一体的飞机

无刷一体有两个版本,一个是1306电机座固定孔,一个是1104电机座固定孔。我不知道送你的是哪一款 了。你只有量一下固定孔的位置再确定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无刷一体有两个版本,一个是1306电机座固定孔,一个是1104电机座固定孔。我不知道送你的是哪一款 了。你 ...

应该就是1306那个

网友:
没本事焊接,要了是不是浪费

网友G(2017-04-27):
楼主!请问是电调多少A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!请问是电调多少A的?

XP3A 就是3A

网友:
还有板子吗?

网友H:
已经赠完了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已经赠完了吧?

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

网友:
求原理图

网友(2018-01-02):
楼主你好,资料能共享一下吗,纯粹个人鼓捣的!!